求助精英694-M3 REV 1.0 主板停在欢迎使用界面

楼主(2013-03-29):
一块694-M3 REV 1.0 主板总是停在欢迎使用界面,换过硬盘、内存、刷过BIOS,都不行,但按F8能进系统,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建议用PE测一下主板基本功能及开关机,或许不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原因,驱动的原因

网友A:
换条连接硬盘跟主板的数据线试试,建议用MHDD扫描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在CMOS设置中把所有外设关掉,再一个个的打开,如果开到那个进不去就是对应的设备坏.

网友:
我晕……694的主板还搞???有价值吗?

网友:
看看北桥,大部分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连接硬盘跟主板的数据线试试,建议用MHDD扫描下硬盘有无坏道

硬盘没有问题,在另一台机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