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3-03-29):
有一台联想SL410k的机器,集显,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不掉电,点几天都没事,不良的时候电流在0.16A的时候掉下去,在重启在掉,目前没有维修思路,cpu供电换过,测电压正常,插电池有时候不亮,电池放在一边放一会不插电池开机能亮.现在本人实在迷茫,求大神高招,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不稳定了

网友:
你不懂时序说了你还是不会搞的

网友A:
先查一查3.5V的电压,这种问题大多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查3.5V的电压,这种问题大多电压问题

3,5v正常,一会就掉,感觉不出来哪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每次开机的时候bios都归零了,bios电池有电,bios换过,

网友:
0。16就是有电压没出来。测电感很快就能找到的。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电流只有0.16A这个说明你的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先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你说的太乱,表达不够明确,最起码你要告诉我们,你测了哪些电压,是否ok、,这个机器你可以按照不亮机修理,不要管掉电之类的,按照时序来,查出哪个地方电压没出来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去查,一定可以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