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围观。这显示器怎么修呢!

楼主(2013-03-29):
来个神一样的高手

网友A:
图既然弄反了。失误失误

网友:
高压 灯管  屏 逐个排除一下吧

网友B:
如果没换过高压板,这个一看就是屏问题,要是灯管就黑掉了

网友C:
我也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的摄像头重做系统后拍出来的像居然是倒着的.请大师们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的摄像头重做系统后拍出来的像居然是倒着的.请大师 ...

笔记本这个简单。你把驱动打上它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换过高压板,这个一看就是屏问题,要是灯管就黑掉了

老实告诉你吧。灯管我换了。开机一亮就灭了。所以把保护去掉烤鸡。十几分钟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就是你去掉保护才引起的,因为你没有找到出现问题的根源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换个灯管看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用别的电源高压板点亮一下这个屏。排除法。

网友:
原来描述不老实,那这个是灯管亮了半截,可能灯管没换好或高压板有问题,一般高压板那块的问题,灯管只能凉半截,供给高压的电源电压不够也会造成亮半截

网友:
灯管没换好或者高压线圈老化太严重、升压mos老化。高压太低,灯管没完全击穿点亮。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先查灯管,我以前就修过一台,灯管坏这个现象的

网友:
高压板故障

网友:
单独接高压板点灯管,应该是高压板供电不足导致灯管亮一半,和节能灯欠压一个道理

网友:
高压电压不够有时间的,换IC,场管,高压包,和接口3KV绿色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的摄像头重做系统后拍出来的像居然是倒着的.请大师 ...

那是你驱动不对,重新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因该是灯管的问题   现在20寸的屛  很多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用笔记本的高压的点灯管看  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告诉你吧。灯管我换了。开机一亮就灭了。所以把保护去掉烤鸡。十几分钟后就成这样了

有一路到两路灯管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的摄像头重做系统后拍出来的像居然是倒着的.请大师 ...

那是摄像头驱动不对路啊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包 一般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屏没事

网友:
改高压吧。快些。

网友:
背光不均哟~~~~~~~~换了灯管为什么还要去保护呢~~~说明还有问题呢吧~~~~再改革高压试试~~~

网友:
维修瀚视奇显示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2518-1-1.html
  你参考下这个!!!

网友:
晕
维修瀚视奇显示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2518-1-1.html
这也是你发的 没注意 发帖人名字!!!

网友:
这多见于华硕,硬件VID和驱动对上号就行了。对不上好有时候可以正过来,但是关机不能断电。

网友:
楼主换过灯管试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高压驱动那边有个八脚块坏了,

网友:
是华硕的,其它都能正常用啊,客户也没要求修

网友:
像是高压板问题,上次一台LG的显示器也是把高压保护去掉故障跟你楼主这个有点像

网友:
有点像是导光板没放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背光出了问题,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一面亮一面不亮,我碰到过灯管一端亮一端不亮的情况来

网友:
换个高压板立马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告诉你吧。灯管我换了。开机一亮就灭了。所以把保护去掉烤鸡。十几分钟后就成这样了

换高压板、再检查灯管!

网友:
肯定是信号那边的问题拉,屏都亮了关高压板屁事哦,哪里信号不对,先打显卡驱动,不行再换个屏,如果还不行,再查主板信号电路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没换好或者高压线圈老化太严重、升压mos老化。高压太低,灯管没完全击穿点亮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高压板坏了。你拿个好灯管测下高压板麦!

网友:
笔记本?估计跟ADJ和信号电压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好修,换个外接高压板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灯管坏了,正常就是高压板坏了,加高压板,如果还一样就是灯管坏了,换灯管,如果你说的是图像颠倒问题,就重装系统好了,根本不用神一样的高手。。。。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如果是外接DC12V电源,换一个适配器就OK,如果不是,就是电源板的问题。这种问题有点难解决,直接换块电源板最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既然弄反了。失误失误
如果 是图像反了 打个驱动看看 如果是屏 一边亮 一边暗 你就要先看看有的机子是可以设置成双屏模式的 看看按键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看好像这 显示器好像没啥问题 啊

网友:
这个故障灯管占70%
高压板30%

网友:
灯管 高压 重点查这一块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