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英文单词

楼主(2013-03-29):
1.PC: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2.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3.CPU Fan: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Fan)
4.MB:主机板MotherBoard
5.RAM: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以PC-代号划分规格,如PC-133,PC-1066,PC-2700 6.HDD:硬盘Hard Disk Drive
7.FDD:软盘Floopy Disk Drive
8.CD-ROM:光驱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9.DVD-ROM:DVD光驱Digital Versatile Disk Read Only Memory
10.CD-RW:刻录机Compact Disk ReWriter
11.VGA:显示卡(显示卡正式用语应为Display Card)
12.AUD:声卡(声卡正式用语应为Sound Card)
13.LAN:网卡(网卡正式用语应为Network Card)
14.MODM:数据卡或调制解调器Modem
15.HUB:集线器 16.WebCam:网络摄影机
17.Capture:影音采集卡
18.Case:机箱
19.Power:电源
20.Moniter:屏幕,CRT为显像管屏幕,LCD为液晶屏幕
·USB: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用来连接外围装置
21.IEEE1394:新的高速序列总线规格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22.Mouse:鼠标,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23.KB:键盘,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24.Speaker:喇叭
25.Printer:打印机
26.Scanner:扫描仪
27.UPS:不断电系统
28.IDE:指IDE接口规格Integrated Electronics,IDE接口装置泛指采用IDE接口的各种设备
29.SCSI:指SCSI接口规格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SCSI接口装置泛指采用SCSI接口的各种设备
30.GHz:(中央处理器运算速度达)Gega赫兹/每秒
31.FSB:指“前端总线(Front Side Bus)”频率,以MHz为单位
32.ATA:指硬盘传输速率AT Attachment,ATA-133表示传输速率为133MB/sec
33.AGP:显示总线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以2X,4X,8X表示传输频宽模式
34.PCI:外围装置连接端口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35.ATX:指目前电源供应器的规格,也指主机板标准大小尺寸
36.BIOS:硬件(输入/输出)基本设置程序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37.CMOS:储存BIOS基本设置数据的记忆芯片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38.POST:开机检测Power On Self Test
39.OS: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40.Windows:窗口操作系统,图形接口
41.DOS:早期文字指令接口的操作系统
42.fdisk:“规划硬盘扇区”-DOS指令之一
43.format:“硬盘扇区格式化”-DOS指令之一
44.setup.exe:“执行安装程序”-DOS指令之一
45.Socket:插槽,如CPU插槽种类有SocketA,Socket478等等
46.Pin:针脚,如ATA133硬盘排线是80Pin,如PC2700内存模块是168Pin
47.Jumper:跳线(短路端子)
48.bit:位(0与1这两种电路状态), 计算机数据最基本的单位
49.Byte:字节,等于8 bit(八个位的组合,共有256种电路状态),计算机一个文字以8 bit来表示
50.KB:等于1024 Byte
51.MB:等于1024 KB
52.GB:等于1024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