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n_am2跑cf不过

楼主(2013-03-29):
内存供电正常,单桥板子加焊后还是不行,很热,不知道怎么修求指点,本人新手刚开始实践感觉没有头绪……

网友A:
你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B:
供电测试正常吗

网友C:
刷BIOS。查COMS电路

网友:
NV的芯片组吧?  查下RTC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D:
查跳帽上电压有没3v .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下晶振试试!!

我确定晶振是好的,还要其他地方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测试正常吗

不知道CPU的在哪里测试啊,就测了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查COMS电路

没有编程器就换了一个一样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跳帽上电压有没3v .晶振有没起振.

跳线上是5.几v的电压晶振不知道怎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