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瀚视奇的HI221D

楼主(2013-03-29):
去保护刚要烤鸡。电阻的香味就飘出来了。杯具啊

网友:
你也太猛了,要找到什么原因,才能去保护试试,最终的目的是找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
高压问题。所以果断去保护了。只是这保护也太不配合了。直接烧了一个电阻

网友A:
不要轻易就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就去保护,,,

第一次去保护把东西烧了。从没出现过的事。

网友:
保护啥意识不懂

网友:
不要輕意去保護,能不去保 就不去保護,就算去了保護查到原因修正後也要再把保護接上

网友:
已经有段时间没去保护了,要么干脆换灯管要么屏蔽或者就干脆修出来。

网友:
后级一般有短路才会保护,直接修安全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