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用电源适配不开机,用电池可开机

楼主(2013-03-29):
    拆机,发现PQ63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有1点几V电压,PQ364脚也没有电压,根据现象,可知道应该是ACIN这块出问题,实测ACIN1.6VVA1也就是PR184一端电压是19V,正常ACIN电压是2.2V,此电压是19V X PR181/(PR181+PR184)所得来的;难道是PR184PR181出问题,在主板测的确PR18445K,但取下测是75K,PR181是10K,没有问题;看图纸ACIN一端是进入MAX8724,另一端是连Q593脚,把Q59取下,通电测ACIN还是1.6V,修到这可以肯定是MAX8724出问题,更换全新MAX8724芯片,通电ACIN总算出来2.2V,装上刚才取下的Q59,通电测PQ63的4脚电压6V左右,公共点电压19V,按开关正常触发。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把握得不错,有了分压计算器就是方便多了。

网友:
ACIN为什么是2.2V呢~~~~~2.2V是怎么来的呢~是分压来的吗~~说的有点没明白~~~~呵呵适配器不能开机一般都是电源口到公共点之间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是VA1分压来的 2.24V

网友:
赞一个吧,看你标题我就想到ACIN了。

网友:
ACIN应该是适配器识别信号,电压不够无法识别到适配器插入自然无法开机了

网友:
小弟也来分析分板:
根据MAX8724芯片数据手册,11脚ACOK在10脚ACIN小于4脚REF/2(REF=4.096V)时输出高阻抗(电平),既适配器输入小于17.41V或PR184、PR181两个电阻损坏和PQ59短路、或有静电的情况下导通拉低10脚ACIN
电压(<2.048),10脚ACOK就输出高阻抗使PQ60截止,8724LDO(线性电压)无法通过PQ60产生公共点的控制信号ACOK。

所以如果在PR184、PR181、PQ59正常的情况下,应测试4脚REF和2脚LDO。。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电压偏低

网友:
刚才忘记上图了

网友:
这是典型的适配器模式下,没有产生公共点的故障。产生公共点 VIN的条件是PQ63的G极为低电平PQ63才能导通。PQ63的导通受控于PQ65,PQ65导通接地后,PQ63的G极才能为低电平。PQ65怎么才能导通呢?PQ65是N沟道MOS管。它的G极是ACOK控制,ACOK必须为高电平才能导通。ACOK来源于PQ60(PNP)三极管,只有当PQ60导通后ACOK才能转变成高电平(由8734LDO转变5.4V)。要使PQ60导通B极必须为低电平。查MAX8724的数据手册得知当ACIN脚低于VREF/2=2.048V时输出高电平,ACIN是由VA1经过PR184和PR181分压得来,通过分压计算VA1不能低于17.41V。否则ACOK#就是高电平PQ60不能导通。正常工作情况下当适配器电压大于17.41V时ACOK#为低电平PQ60导通产生5.4V的ACOK给PQ65导通,PQ63的G极被拉为相对低电平PQ63导通产生VIN

网友A:
PC171最好先换下,为了保险期间呵呵

网友:
哥们你看的是哪张图张呀,怎么我看这张PC171是给内存供电芯片VTTR滤波的?是不是打错了。PC17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C171最好先换下,为了保险期间呵呵

打错了是PC170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是PC170呵呵不好意思

如果PC170短路的话,分压结果就会被拉地,ACOK#一直输出高电平,不会产生公共点。PC170是用来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