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550 I7的机器不亮

楼主(2013-03-29):
优雅A550 I7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白屏,后来加了下显卡,也不知道是加显卡不白屏了还是插屏线不白屏了,但是还是不亮 外接也不显示,对着图纸看了看,发现供电开启那些信号都是从桥HM55上出来的,现在量着是DISP-ON和BLON这俩开启信号没有从桥里发出来,下一步该查哪,桥焊了几遍不管用,怀疑不是桥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看图

网友:
你白屏就是去做显卡?神人吧兄弟!现在都I7了显卡哪里还那么容易坏啊?可能你把显卡做坏了。

网友A:
外接不显的哥哥 供电问题外接能不显示么

网友B:
查一下U35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具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U35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具备呀

能开机 HM55的开机工作条件肯定具备,但是桥管理LVDS还真不知道该查哪些条件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不显的哥哥 供电问题外接能不显示么

前面你不是说是白屏么?能有白屏说明显卡已经通过了的。能白屏那也得查显卡到屏之间的信号和电压吧。盲目做显卡只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会的是先查查,后就乱杀乱摘了,你是相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不显的哥哥 供电问题外接能不显示么

外接不显,如果是供电问题他也可能外接不显,有些插了屏线,外接是不会出的,还有不插屏线也不出外接的呢!!!!你这修机子太武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接不显,如果是供电问题他也可能外接不显,有些插了屏线,外接是不会出的,还有不插屏线也不出外接的呢 ...

我把屏线拔了也不显 我说的是屏供电 屏供电跟外接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
屏线拔了外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屏线拔了也不显 我说的是屏供电 屏供电跟外接好像没关系吧

我是告诉你,不管屏电路是好还是坏,有时候有些机子外接是不会出的!不能单靠外接没有就判断什么的

网友:
要是实在不行可以考虑 换HM55  这个芯片坏的也不少  还有就是楼主说的故障太笼统了  以后说详细点也好叫大家给你判断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先,不要急着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