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LED屏暗屏修复后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3-03-29):
      一台华硕笔记本,LED暗屏,此故障为屏电路板的问题,没想到的是屏电路板修好后显示正常了,测试机器没什么问题,第二天客户来找麻烦了,他说没修好,,我一看问题两样的,现在是装上电池再接电源就短路,可调看了5A大短。真郁闷,还非得给他修好,不然他就赖着不走了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上管击穿了

网友:
上管或者电容短路了。。。。。

网友:
先把電池拿掉看還是否短路?
量一下電池那邊的電路,看是mos是否被擊穿?

网友:
电池拿掉看看。。短路接地了

网友:
维修有时就怕这样的问题,今天这里好了,明天那里坏了。客户也搞不清,反正机器没有修好。

网友:
ASUS 的还好 特别宏基的我经常遇到 这样的问题 郁闷死了

网友:
那也没办法,也得修。充放电管子可能击穿。

网友:
最怕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