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笔记本

楼主(2013-03-29):
是这样的,一台红基笔记本进入不了系统,可以走到进入条那里,于是重新拷了个系统,一开机LOGO过后就一个字母加一条杆,杆一直在闪,字母是J,这是什么情况??请高手透露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拆下外设试试吧,外设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电脑开机屏幕出现字母J闪烁,进不了系统,一直停留在J那里,想做系统、用U盘启动进PE也进不去,不知怎么办,但换一个硬盘也是可以读,读到一半就停了,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