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P945板子不跑码

楼主(2013-03-29):
小弟跪求各位大神:磐正EP-5P945板子不跑码,开机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北桥供电……下边就更不用说了,没复位的……
这板子真蹊跷,CPU供电是不是受内存供电控制呀?
内存供电芯片是不是受IO控制?
到底从什么地方查起呀?木有头绪呀!

网友:
一般都是先修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芯片得根据芯片供电条件查询才知道,楼主发个芯片型号上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查看内存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满足换芯片

网友:
哥们:这个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会不会受IO控制?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是NCP5220
我咋好像木有看到过还有这型号的芯片呀

网友:
有没有受IO控制,你查芯片的PDF,跑线看开启脚是不是连到IO。我也有修过受IO控制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大家给出的答案,只会让提问者越来越糊涂

网友:
额 碰到高手了 期待下

网友:
哪个电压先开启要看电路与时序

网友:
最新消息,换IO是不行滴!故障不变……

网友A:
按INTEL芯片组电压产生时序修,先修内存供电一般由南桥发出的SLP_S4#控制,再修下面的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说不定修好内存供电后面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INTEL芯片组电压产生时序修,先修内存供电一般由南桥发出的SLP_S4#控制,再修下面的桥供电----总线供电---- ...

恩,赞同!开始就没考虑CPU电压的问题,只是先测试了下……感谢回复,受教

网友:
不好,沉了!顶一顶

网友:
先按时序来修

网友B:
楼主你学习了修主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学习了修主板没??

没有系统滴学习过!自己摸索往前爬……
当初,修彩电也是自己学习研究……
现在主修平板彩电+电脑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