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瀚视奇显示器

楼主(2013-03-29):
只有闲的时候才有这心情修这麻烦的机器。换灯管后还要去维修。维修失败果断换掉高压条 抽了我好多烟啊

不怎么会玩 -5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2491

网友:
没确定问题在那就乱杀!

网友:
在没找到原因之前,最好不要去保护,

网友:
我一般遇到就是直接换高压板了!

网友:
去保护是一个损招,很少用。

网友:
般遇到就是直接换高压板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找到病根再下手

网友:
一般不要选择区保护,还是要找问题所在

网友:
我拆过一台别人修过的液晶,去保护之前的电路人家加了保险管。这是教科书上没有的。

网友:
以前灯管坏了我去保护灯管吧屏都烧坏了

网友:
像这种故障应该是一个8脚的芯片坏了,换上就好了。没必要改高压这么麻烦吧!!!

网友(点评):
省時省力好方法改高壓板,芯片手頭沒貨總不可能再等貨來再修吧

网友:
發現都是高手  這麼有前途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没去过保护,怕烧大发了

网友:
虽然没修过,个人觉得还是不要随便去保护

网友:
改高压麻烦吗,我不苟同,有时这是最省力的办法。。。。。。。。。。。。。

网友:
不要隨便去保護,免得得不償失

网友:
论坛都是高手路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