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之电池改装。

楼主(2013-03-29):
普通万用表电池很不经用,经常一个月下来就要因为量电压不准换掉一块电池,而换下来的电池还有六七伏的电量如鸡肋弃之可惜,现改装一下整两块电池合而为一。

红线为头尾相接。
就跟背着个小书包似的。

整合起来的电压有14伏之多,
小插曲;  同事突发奇想用15伏的直流电压直接接在表扣两端结果烧坏了,后来修好。忙着修机器图没拍多少。

补充内容 (2013-3-30 10:37):
手机电池,笔记本电池的想法很好,谢谢诸位参与评论。14伏目前用着很好。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这样还麻烦,就是直接用可充电的9V电池多省心啊。顶多再搞个普通的9V备着,电池充电时,这个普通的顶上去。充完了,普通电池就下岗。
我用两块3.7V锂电加一个1.2伏的超霸电池串联,很好用的。充一次电用半年。
我用的是升压电路。一节旧的笔计本电池3.7升到9V,做个USB充电。充一次电用几个月。很好用。
你这个还是不太给力,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有坏的笔记本拆下电池,用那个电池改上,几年不用换电池。
直接买个品胜9V充电叠层电池不完了么,你累不累?
换下来的电池正好用到测试仪上,呵呵,我都是循环利用。如果多下来的,接到按摩棒上,可以给自己按摩,如果有很多的话,就弄到振动棒上,你们懂的
14v,怎么表没有烧?

网友:
其实用废手机锂电池才是王道

网友A:
我看到有的人是用一个适配器接的,那个可能是可调的吧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用过。还可以。调9V

就是啊,长时间使用的话,就这样。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找个9V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我看别人用拆出来了的笔记本电池!可以试一下,多并几个蛮好!

网友:
呵呵!原来没用的电池还可以继续用,学习了

网友B:
用两个旧手机的电池串联最好用,然后装一个充电口出来充电就OK了,很好用的,我都用两年多了

网友C:
好方法啊,可惜咱这没旧手机不然拆出来改装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啊,可惜咱这没旧手机不然拆出来改装一下。

2个电池用1个充电口。你准备用9V充电么

网友:
用手机电池比较不错 方便体积小

网友E:
笔记本的电池很好哦 原来我弄过 把一个有电的电池拆开啦 用里面三个电池芯串联 我用了半年多都没问题 很给力

网友:
笔记本电池挺好的,3个串一块。

网友:
用充电电池比这个好,,,

网友F:
没有试多,万用表可用的最大电池 是多少伏?

网友:
人家表是9V电压,你弄个15V不烧才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的人是用一个适配器接的,那个可能是可调的吧

应该 是9v的适配器    不是可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试多,万用表可用的最大电池 是多少伏?

9v   你没注意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9v   你没注意过?

我知道9V,但如果两个7V左右的电池串联在一起不说十多伏了吗?会不会烧坏表?

网友:
用笔记本电池的电芯就很不错的

网友H:
  支持一个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也是,用笔记本锂电芯,三串两并,加两个硅管压降,刚刚好。能用八九个月。

网友:
我记得  我们 06年 在V星做配备维修时 用的是液晶显示器 12V的电源    插在自己的工位上   变压器接一个很长的线     也很方便   很实用

网友I:
这样还是麻烦  我直接改成内置电池用USB就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电池用1个充电口。你准备用9V充电么

兄弟。。。有卖平衡充的哎。。。

网友J:
我也想知道万用表不是9V供电吗?用10几伏都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试多,万用表可用的最大电池 是多少伏?

我那两个电池14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样还是麻烦  我直接改成内置电池用USB就可充电

usb充电是5v的吧,单个充电吗,还是两个同时并连着充电呢?

网友:
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池,相当给力啊,没电了上可调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usb充电是5v的吧,单个充电吗,还是两个同时并连着充电呢?

  用两块电池并联就是4.2V,然后用小升压板升到9V。在用一个输入5V的充电板对电池充电

网友:
靠山吃山,笔记本电芯最好,充电简单,耐用,(用电脑的12v串几个二极管降压来充电),当然9v适配器和手机电芯也行.不用花钱的材料都可以利用起来,但改后要美观,外出使用要方便才是最好的.
楼主的方法不可取.万用表极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个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

浙江绍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知道万用表不是9V供电吗?用10几伏都不会烧?

14伏目前还没烧。。直接接15伏烧了一表修好了

网友:
淘宝买个3.6升压9V的模块搞个手机电池升压不错的。2个9V电池没电串起来可以,就是新电池串起来就有可能烧表。

网友:
用两块手机电池串联 可以装到表里面   接个充电头  还能充电

网友:
还买毛电池,直接找个9V的DC手机充电器接上搞掂

网友:
哥你这样太麻烦了,直接找个手机充电器接上吧,以后都不用买电池了

网友:
都高手  电池嘛  买个好的表  三四个月换个电池   感觉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9V,但如果两个7V左右的电池串联在一起不说十多伏了吗?会不会烧坏表?

没试过   应该会吧

网友:
淘宝上有卖现成的9V锂电,内部是2节4.2V锂电串联,
锂电放电在7.2-8.4V工作范围内万用表可以正常工作,
万用表可以坚持很久,比一次性电池环保耐用

网友:
有时间也来试一试

网友:
我也是用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接的

网友:
用2个手机电池非常好用,1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
笔记本电池才是王道好不好。没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冲下电,可以用一个月

网友:
两个旧手机锂电最合适,可单独充电,能用很长时间,也不用降压什么的,欠点压(8V左右)表也能正常工作,贴在表后不影响移动。

网友:
这主意好啊,虽然麻烦点但总算废物利用,省了银子还环保啊!

网友:
在家里修,有不到处跑,改个外接电源不省事,用什么电池都还得换哦。

网友:
呵呵,买个充电电池

网友:
适配器不适合用在检测设备上,尤其不适合我们维修弱电精密硬件的同学们……
因为适配器的抗干扰电容产生的电压很容易损坏被检测硬件……

网友:
都是人才啊       一块电池方便啊

网友:
其实楼主的方法并不高明!14V电压有点高了加上此时的电池内阻增加会影响表的精度的。用两节3.7V的锂电池串联使用基本可达到使用要求,并能装在表的内部,不影响外观。

网友:
有9v的冲电,电池啊,为什么那么费劲改啊

网友:
一个电池可以用半年左右,一年才用4元的电池,没必要改装吧?闲着没事做了,楼主肯定是,这样方便携带出去干活,不用几天就要拆下来了。

网友:
用可充电池

网友:
买个220V转9V直流适配器不就OK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笔记本电池改装的 然后还可以给他充电

网友:
改之前下量下电池电压

网友:
我改过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电池用1个充电口。你准备用9V充电么

我用万能充单独给每一块充电,虽然麻烦点,充一次点用好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的电池很好哦 原来我弄过 把一个有电的电池拆开啦 用里面三个电池芯串联 我用了半年多都没问题 很给力 ...

两块锂电可以正常工作,3快太麻烦了充电

网友:
旧的9伏,已经没有电量了,你串两个把电压顶起来也没用,内阻太大

网友:
看到这么多高手的改造方法。羡慕。没有这样试过先!

网友:
晕改成冲电的不好吗

网友:
用充电电池就行了,不必如此麻烦。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上一个路由器用的电源适配器不是好用的多吗?而且一点也不影响美观!

网友:
这电池很便宜的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旧手机的电池串联最好用,然后装一个充电口出来充电就OK了,很好用的,我都用两年多了

极好的方法!请问楼主的充电器输出是多少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极好的方法!请问楼主的充电器输出是多少V的?

充电器输出是8.5V,是用旧手机的直充改的,很好用

网友:
我直接买2个充电的9V电池换着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旧手机的电池串联最好用,然后装一个充电口出来充电就OK了,很好用的,我都用两年多了

那么这个充电口怎么设计呢?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9V,但如果两个7V左右的电池串联在一起不说十多伏了吗?会不会烧坏表?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现7用的是一个12V的适配器直接接到9V的万用表上的!一切正常啊!

网友:
我用的是笔记本的 电池 直接用 三个

网友:
体积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么这个充电口怎么设计呢?具体如何操作呢

充电口去电子配件那找一套最小的就行了,一块钱一套,两个手机电池串联直接给表供电就可以了(注意正负极别接错),同时接一个正负极出来接到充电口就OK了,然后找个空位在表上打个孔把充电口装上,然后上点胶固定,完事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难道不设计保护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