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承龙 U540不能显示,屏背光灯也不亮。

楼主(2013-03-29):
神州 承龙 U540不能显示,屏背光灯也不亮。接外显也不显示。电流一直跑到1.8或1.9.,,我认为跑到这里应该显示,可屏连背光灯都没亮一下,还是跟没开要一样。测试屏是好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那位有遇到这样的关题嘛。请告之谢了。

网友:
先测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  一般显卡或者南桥发的 还是没显示就是显卡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查高压板四根信号线是否正常,屏线及灯管。都没问题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