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飞越V710

楼主(2013-03-29):
方正飞越V710老电脑,2004年生产的,哈哈老家伙了,不过从买到现在一直没出过大问题(小毛病当然有),上几天刚出过电源烧开关管2SC2625,同型号换上,测各电压12V,11.6左右,5V,5.11左右,3.3V正常,只是-12V只有9点几伏,-5V只有3点几伏,因是空载,还有这二个电压查了下都是外接设备用的,所以没管它,修好电源带一硬盘运行一晚上没问题,上机一切正常!运行了一个星期,一切正常,今天上午差不多10点开机,只开了个酷我听音乐,下午有事出去正常关机,晚上回来开机,哈哈开不了机了,开机几个风机正常,屏上没显示,开机自检画面都没有,显示屏指示灯由蓝变黄,为了证实显示器没问题换了一个正常的显示器还是无显示,怀疑显卡换正常显卡无显示(以上无显示都是开机自检都没有),各风机正常转,后干脆拔了硬盘,光驱,内存以最少硬件开机,还是没有出现自检画面,一般拔内存应该出现报警声,但这次没听到任何报警的声音,只有各个风扇的声音,判断大概是主板的问题了,心烦暂时扔一边了,因这台机子一般都不太用了,只是听听歌曲,本本听歌声音太小,等几天有空了查一下是什么故障,要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没有修的必要了吧,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哈哈谢谢!

忘了说明一下BIOS已放过电了!

网友:
bios坏了刷bios

网友:
主板的问题应该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主板坏,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的意见!本人小小白哈哈小故障还可以修一下,但涉及主板无语了!
报告一下维修结果
       拆主板放盆里加洗衣粉用软刷细心的清洗了板子,今天太阳很好晒了一下午,仔细查看了主板没发现异常,于是放工作台上就只装了个CPU(其它硬件和USB插头,开关线都没插)用另外的电源试主板(因电源在机箱没拆下来),哈哈开机出报警声了,于是插上显卡内存接上显示器再试,出现启动画面,忙了一下午没白忙,判断是电源问题了,于是又用机箱里的电源又试了下,还是没画面,为了证实判断,拆了电源打开一看,二个560UF200WV电容爆浆,确定是电源引起的故障,换上电源装好主板和各硬件,开机一切正常!老家伙又可以发挥余热了

网友:
删了多余的

删了多余的

网友:
回复要审查,没看清楚还以为没发出,多发了几次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