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卡(debug,诊断卡)使用(或者说能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3-03-29):
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诊断卡??也就是说主板在满足什么基本硬件条件下诊断才可以工作或者使用?

网友:
有供电就工作了 接下来就是有了时钟的跑马和复位的跑马

网友:
诊断卡要工作也是要先有供电复位和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