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i3 i5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3-03-29):
本人新手,请大神指点一下SYS_PW R_SW#  3.3V_ALW _ON是怎么导通的,是多少V。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SYS_PW R_SW#  是3.3V
3.3V_ALW _ON 是5V
你看那个上接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power_sw_in0#是开关信号吧,POWER_SW_IN0#高低变化的同时,SYS_PWR_SW#也会有高低高的变化,
3.3V_ALW_ON需要ACAV_IN ALW_ON为高电平才能开启。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说的非常对
能具体说一下SYS_PWR_SW#是怎么导通的么,5VALW 3VALW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图不是导通不导通的问题,这个图是开关触发电路。这都是最基本的了,楼主还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这个就是按下开关SYS_PW R_SW#  高低高跳变   3.3V_ALW _ON和触发没关系  和待机有关系

网友B:
这里面貌似有个适配器触发和电池触发的一小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是导通不导通的问题,这个图是开关触发电路。这都是最基本的了,楼主还要多多学习啊

呵呵,是的。还要向前辈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貌似有个适配器触发和电池触发的一小点区别。

感觉是,没适配器,就不出3V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