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显卡个复后电源和电池同时用会短路

楼主(2013-03-29):
       一台联想旭日420A加电无显,客户急得不得了,但我找不出问题,因为电流上到0.8几就不动了,不装内存也一样,,,后来好不容易下个决心干了显卡正常显卡了,装起来一接可调却来个5A大短路,不明白了,马上拔掉电源,用电池开机正常啊,,,又单用可调电源,也正常啊,奇怪了,又两个同时用还是大短!又拆开机来看,,,但充电电路也没发现有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将电池装上测电压,我发现至电源接口处都有电池电压11V,这奇怪了,难道是保护隔离出问题?将保护隔离后面那个与电池电路链接的那个管子拆掉了,,试了试正常了,,想想客户崔得太急了就这样先用着吧,以后不急了再修这个问题,,但装起来开机却发现虽然可调电流正常,但主板却识别到的是电池,一开机就提示电量低,,,求高手给思路谢谢

网友:
充电放电部分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击穿了啊,电池与电源接口通了,当然大电流喽

网友:
电池电压串到电源接口,自然能量到11伏电压了

网友:
电池和电源的切换电路上的MOS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