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F52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3-03-29):
型号:GAM52LS3
故障:不触发
思路:排针电压、25MIOPWRGD_SB、桥
过程:测排针电压,25MIO8716PWRBIN#、IO_PWRBIN#都OK,测SLP_S3#为低,不正常。此信号不正常有以下几点。第一、SB工作条件未满足。第二、断线掉件。第三、桥坏。首先查第一点,25M波型正常、3.3VSB正常、还有一个PWRGD_SB需要图纸查,打开图纸,看到此信号是由3VDUAL通过二个N沟道场管转换而来。
从图中可以看出,3VDUAL通电R31到达Q53G极,使其导通,Q53D级连Q54G极,使其截止,3VDUAL通过R335上拉得到3SB_PWROK

从实测数据看来,很明显Q53坏,更换后Q35D极为低,从而使Q54G极为低,使其截止,正常产生PWRGD_SB。再上电测试,已可以触发。上CPU,内存,显卡,硬盘进系统测试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有图纸修这个板 加上楼主的实力  还是比较简单的
台式机修板看图纸 认真修的太少了   支持楼主下

网友:
技嘉的板子图纸还算好找了

网友(2015-12-03):
这里也可以拆除Q54解决故障这种方法用于紧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