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动触发当不触发修很蛋疼啊有木有?

楼主(2013-03-29):
型号:B470
故障:不触发(其实是自动触发了)插上电开关灯亮,主板上一个灯也亮,电流0.7A,看起来像短路,测
量得知不短路,
    场内同行的,拿过了就一个裸板,初步判断是不触发,好,开始修,开始是按照时序修正,开关到EC
,EC到桥,都正常,但是桥到EC的PM_SLP_S3#信号一直是高电平,都没有触发怎么是高电平呢,(我这笨
脑壳一下没转过弯这是自动触发),怀疑BIOS,好,刷吧..................刷了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呢
,,桥坏了。由于这两天雷打得厉害,就看看网卡芯片发不发烫,结果是不发烫哦········桥坏
了?一时不怎么是不是要去换桥,换一个机器修,修着修着·······是不是自动触发了,是不是触
了了走到哪里不走了?是不是后继出不来?马上去看,呵呵····你猜怎么的,u3604G极无电压,但是
PM_SLP_S3#已到了q3605的2脚和q3603的G极,为什么U3640的G极没有电压呢?上个图:

                                                                                                    马上去量Q3604的S极,结果没电压,好,继续量与Q3604 S极连的那个电阻R3619,结果没电压,本来它该有19V的但是没有,断电,打二极管档,量得R3619与公共点断线,···········飞线,上电,电流啊,哗哗啦啦跑到0.9
掉了重启再哗啦啦的跳了三次,装上COMS电池后不再掉电重启,(有些机器没有CMOS电池会掉电重启亲们
不陌生吧?)呵呵·······维修并没有结束,  板子给了同行,一会他又过了了,说又不行了,我
再看,是不稳定,一会行一会不行·····什么情况哦,拆开再看,量U3604G极,无电压,断电,又上
电,电压出来了,19V,等等,不对,怎么会是19V,亲·········你要问我为什么U3604的G极是
19V不对,我会轻轻的告诉你因为有个稳压二极管D3602的存在他就不能是19V,断电测量,结果稳压二极管
那里断线,飞线,上电正常,装机测试半天,开机关机开机关机N次都正常后,给同行送去了,没来过,
维修暂时结束,不过服务才刚刚开始,要保的呢  亲·······················
···

网友:
还好思路走错后及时调整过来了
我比较佩服 对修版负责的人“  服务刚刚开始 要有质保!”

网友:
稳压二极管断线怎么会影响后面的呢? 想不通了!! 19V就怎么了 不照样导通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开始是19V的时候就是不行啊,一会好一会不好,飞线到二级管就好了,我也在想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开始是19V的时候就是不行啊,一会好一会不好,飞线到二级管就好了,我也在想为什么呢,

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网友:
U3640  G极19V在这个图里确实没什么影响呀,照LZ这样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网友:
楼主你要说的真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