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CM61不跑码,上管G极无电压求助

楼主(2013-03-29):
请老师指导下,如果把7脚的PHASE与RC33翘起来在UGATE上就有2.3V正常,如果把PHASE或RC33焊上UGATE就无电压,现在主板的故障就是上管的G极无控制电压D极12V正常,请老师按着我所画的图纸指导下故障为那个点呢,谢谢(RT9691A刚换过新的,各场管与电阻都测量了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的图看起来怎么那么别扭

网友:
测量主电源芯片的VCC5 5V,EN 1.34V PG 0V,VID5 0V,VID4 1.9V,VID0(41脚)1.7V,主芯片条件正常,只能下一步换主芯片再试下了

网友:
再上传主板的实物图

网友:
PG 0V   有上U测试过吗?

网友:
其他供电 正常吗?

网友:
俺家也有一块,有供电,但偏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场管正常,哪测量下小电容CV26是不是坏了

网友:
换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场效应管   符号 画的 都是错的  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网友:
修CPU供电最好是用示波器,有时G极有电压,不一定是方波。要先检查主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VCC,E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