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看电路图的前提下怎样快速找到笔记本主板上非系统芯片的供电端??

楼主(2013-03-29):
(比如网卡,声卡等小芯片,而不是大芯片,如南北桥,显卡),是不是看PCB板上线的宽窄,还是看芯片周围的较大电感,电容还是保险或者零欧姆电阻,还是其它什么好办法呢??有什么特殊技巧呢???

网友:
南北桥显卡应该不用说了,很好找的,一般北桥都靠近cpu的。网卡芯片一般都靠近网卡接口或者网桥,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业一样放在声卡接口附近。

网友A:
老大!你看不懂国语吗!??我是那意思吗!灌水的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看不懂国语吗!??我是那意思吗!灌水的吧,你!

供电端那是不可能的,芯片的型号太多了

网友:
这些要靠自已总结呀

网友B:
莫非你长了 24K钛金眼~~~我反正 看不到

网友C:
一般都和接口,或负载很近,还有就是平时积累多了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的,要是谁能分享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和接口,或负载很近,还有就是平时积累多了一看就知道了,

老大,難道你不覺得妳這是廢話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莫非你长了 24K钛金眼~~~我反正 看不到

無語的答ㄈㄨ!

网友D:
不怎么好总结,问题是挺好的。
声卡 网卡一些供电芯片,附近还是看线路宽窄,这个当然只是参考的。可能窄的是主要供电。宽的是控制。
还有,电容的大小,和是否接地。这也是判断的一个标准。毕竟电容不接地时一般走信号的。
而且只知道供电,也不能判断好坏。还是要具体的工作流程。
还是需要积累,慢慢熟悉各品牌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怎么好总结,问题是挺好的。
声卡 网卡一些供电芯片,附近还是看线路宽窄,这个当然只是参考的。可能窄的 ...

恩恩!这位大哥说的还不错!谢谢你的指教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難道你不覺得妳這是廢話嗎!

呵呵  那老大你想要什么答案,要么别人把机器怎么修换哪个电容哪个电阻也给你?不一样的主板都会不一样的,芯片的种类型号太多了,就算别人能给你说出来难道你真背下来吗?但一般板子都大同小异,所以只能靠自己积累的。大家既然来回你贴都是想多多少少能帮到你,即便是说的你都已经知道但也不必要用这种态度对待想帮助你的人。看你贴的人有接近200但关注你的只有几个人。。。。。。!

网友:
台式机简单些、  笔记本复杂些~~

网友E:
看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你把芯片的型号全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你把芯片的型号全记住了

还有引脚定义

网友:
就试还是要靠自己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語的答ㄈㄨ!

本来 就是啊!3 V   5V的滤波电容 体积都很小 单纯 从 电容的大小 去判断 不存在的。你说得电感  不是所有的芯片的供电 都接着电感。本本的 二级电压 都是 MOS管转换过来的 大多 没接电感 。什么0欧电阻 更加 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老大你想要什么答案,要么别人把机器怎么修换哪个电容哪个电阻也给你?不一样的主板都会不一样的 ...

谢谢教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是看不出来的  除非你把芯片的型号全记住了

这也不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