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分求盈通GTX260+游戏高手背面右上方显存供电芯片的图或者型号谢谢

楼主(2013-03-30):
之前这个卡的IC被换过,现在求原卡的供电芯片型号,这个IC是XX=XX的,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帅卡,,,可以试试换换另外一些牌子的,如果是公版的话,都相同的

网友:
就没人修过这个?

网友:
是不是40个脚的?

网友:
16脚 RT系列的  XX=XX的代码

网友:
UP6161吧,方型的是16脚,长型的是14脚,我有一张芯片是14脚的。标的是UP6161S14

网友(点评):
好!难怪我试过所有RT的都不行我试试 好了送分,。。。话说怎么你最近没在群里冒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