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 A770E什么供电都不出,估计是通病来的

楼主(2013-03-30):
前几天,都是修映泰的主板,都是缺供电或者不跑马,修了好几块不是缺桥供电就是有供电不跑马,有一块是内存供电是1.8变成3.5V,最后没有修出来.不多说了,上传今天这主角,修了很久才修出来的,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这板故障我和的一样,有可能是通病来的,特意发上来.首先来一张这主角
  映泰A770E  能触发,不跑码,一测没有内存,CPU,桥供,这是AMD2,根据时序来,先是出内存,再到CPU,后才到桥,找到内存供电芯片,正常供电是1.8V,由于修这机,最后测了一下,第7脚正常时候为1.8V,那些三极管都是E脚接地的,具体你们自己分析他们导通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在修的过程中没有拍图,最后修好才拍的,后来还给同行了.刚开始,测一下内存管理芯片FP6321, 查5脚供电12V,正常,查1脚BOOT 也是12V,正常,之后换了RT9214芯片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之后以为是上下管也有可能是拉低,拆下上下管,还是一样,把上下管也换了,后来怕RT9214从料板上拆下也是坏的,再更换一个,无果,于是在网上查这板,有很多人遇到此情况,没有解决,也有人说7脚看没有正常,于是参考别的图纸,后来只能跑线,跑7脚的线,如图:
由于7脚连的第一个三极管,C脚为0,B也是0,把管子去掉查得,B脚为5V,C脚也是3V,E脚是接地的,不对,这样会把C脚也拉低,去掉这管子还是不行,测内存的电压还是为0,没有办法,唯有跑线,跑了半天才跑通,最后跑到靠CPU这边,其中一个822的排阻,一边有5V,另一边没有,一看另一边是黑黑的,加焊无果,由于这个排阻,个体比较小,在料板找都是个头比较大,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块板有这样的个小那么小的,用风枪吹下,但不好焊,就把旁边的三极管去掉,用烙铁焊上,再测,另一边的电压过来了,5V,一测,好了,内存供电出来的,1.8, 接CPU,内存,显示,一路跑码,亮机,那个拆下的小三极管没有装上还会亮机,最后还是把他装回去.修这板修了好几个小时才修出来.希望发出来帮到一些修到这板子的朋友.

网友:
822排阻易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由于7脚连的第一个三极管,C脚为0,B也是0,把管子去掉查得,B脚为5V,C脚也是3V,E脚是接地的
这是说的什么

网友:
就是排阻的电压没过来把7脚拉低了吧

网友:
上次修好V6.0的2片,也是无内存供电,跑了一圈线,发现上拉排阻到南桥边上去了

网友:
小电阻,起大作用

网友:
特别羡慕很会跑线的朋友。我经常跑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主板是最新款的嘛?呵呵。我想换块主板啊。
对了。台式机主板也都有图纸的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电路分析是怎么搞的啊

网友:
学习了一又,楼主好,资料直接上,看不扣分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