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求救,xp的网络问题,搞不定,郁闷死了

楼主(2013-03-30):
台式机和上网本各一台,通过无线路由器共享上网,台式机一切正常。上网本是dell(呆儿)。

故障现象:上网本有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上网正常,ping 163.com -t正常,也就是说ping 外网正常

但是两个网卡都是ping 路由网关192.168.1.1 ,timed out, 台式机ping网关是通的,所以路由是没限制的。          上网本ping自身ip也不通,但是ping 127.0.0.1正常。      上网本ping台式机不通,因为就是说内网都不通。但是台式即能ping通笔记本

上网本在网上邻居里面可以进入台式机。

防火墙已经关闭,应该不关它的事情。
两台电脑在网上邻居里面可义互访。
测试的时候,两块网卡有一块是禁用的,网卡ip无论自动获取还是手动都是一样的

百度了,也没见有答案,上一次碰到过,也没搞定,上次是另外一台电脑里面出现网关禁用,也是可以上网,ping不通路由器,后来查google说是upnp的问题。这次斟想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重做下系统,这种怪问题很费神。

网友:
是的啊 上次遇到一个 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ping一下dns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3-04-29):
一般不是电信连接数开小了就是ip冲突

网友:
能上网不就OK啦,还有怎样

网友:
检查一下安全防护设置,使用的是什么防护软件?

网友:
十有八九,是DNS有问题

网友:
网线是怎么连的?

网友:
360如果开了局域网防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