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蓝屏

楼主(2013-03-30):
装系统不打驱动都蓝屏,换硬盘也不行.进系统声音都听到了,一个内存出错弹框,关掉框就一个硬盘报错的蓝屏,C000021A

网友:
进入BIOS看一下,有没有关于硬盘模式的,调一下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换内存呀!蓝屏很多时候不多时内存达嘛。

网友:
内存换了没?

网友:
我遇到过,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吧   读取错误

网友:
l蓝屏一般不是内存就是系统,换一下内存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唉,内存换了,硬盘换了,BIOS换了还是一样!!!!!winlogon.exe应用程序错误,一确定就是蓝屏,蓝屏就是硬盘报错

网友:
求大神解救,再求个T61集显的图纸,翻了好多帖子找不到啊?

网友(2013-06-11):
前天刚遇到过,故障一样,做N遍系统不行,换内存,硬盘,U,都不行
把无线网卡拔掉ok.

网友(2015-09-16):
那不用无线怎么办  客户知道说不修了 你就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