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7226复印机。

楼主(2013-03-30):
打出来的样张上中间有一条是白的,有字只是很清,还有纸张到鼓芯那部位的时候就卡纸,不是经常性的。求解。

网友:
鼓芯部位 卡纸,拆开硒鼓检查是否有异物,样张中间有一条是白色的 有可能是没碳粉了,另外一个可能是 激光发生器里面有异物遮住光路了,如果硒鼓里面没有 异物,就检查 进纸组件有无问题,激光发生器 镜面脏也会造成 部分淡.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