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前提进系统一切正常,开机2分后...

楼主(2013-03-30):
联想 F41M,前提进系统一切正常,开机2分后掉电,待机0.01,有的时候板子有滴滴的响声, B+电压跳动,请问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A: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既然都说了B+电压有调动,查能引起这个问题的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有问题

你修到过像这样的现象吗,现在就是进系统二分钟掉电

网友:
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