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LED灯的电路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3-03-30):
关于一个LED灯的电路高手分析一下如图,现在情况是接三节电池,待机下电压如图所示!原理是按下开关后低电平到PNP型的三极管的B极,拉低B极,从面导通三极管,使C极产生电压,然后LED就会亮,现在是按开关测三极管的B极还是3。74V,没有拉底,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是好的,按下后,表笔测两端会响的。。。。。看了图好像开关到电阻331一端是不通的,按道理是通的,然后接了一根线到这个电阻,按下开关后会拉低电压,灯亮了,但是放开开关后,灯又灭了???请高手分析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你的开关是轻触开关,换成锁定开关LED灯就会常亮了OK....

网友:
没看懂,不过还是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很明显你的开关换错了    原来的橡胶开关按下去的时候 会导通好几条线路  你现在这样接 只是导通了2条线   失去了右下角那些元件存在的意义   当然不亮

网友:
电路连接OK呀。别用弹片开关,用拨动开关。

网友:
你把完整的电路图画出来,背面看不到!

网友:
莫非那个三极管自带继电器?你把下面331电阻的左端接电源负极看看,按电路来说你这个外接开关没像轻触开关那样接完线

网友A:
那个不是什么橡胶开关
原来应该就是一堆牛屎,楼主受干净,把牛屎清走了.那个形状真好看,像一朵花,国人就喜欢一堆牛屎压在鲜花上

网友:
楼主这玩意应该少了一个控制IC吧,触摸式开关不经过控制IC来控制三极管又怎么能实现LED能长亮呢?除非你的手一直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什么橡胶开关
原来应该就是一堆牛屎,楼主受干净,把牛屎清走了.那个形状真好看,像一朵花,国人就喜 ...

多谢指教! 看来是个牛屎芯 --->   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