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3-03-30):
在修一个HP515的,找不到网卡,多开几次就能找到了,,无线网卡能找到,,,,百度一下,看到好多都说刚开没有,,重启一下就有了,网卡换过,,,,,,,,,,,,,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下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A:
找不到网卡时,测试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

网友:
南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网卡时,测试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

纯小白,,,加USB外接了,,,好用滴

网友:
有时候也是网卡驱动问题

网友:
那天有一个顾客上门来说自己的笔记本网卡接口不行了,有时能连上有时不能连上,他叫我帮他换一个网卡接口,我一报价他就想跑了,因为他觉得价格太贵,你要知道,给他换,好就好,不好的话,到时不开机了,什么的,那你就亏了,所以我马上给他拿了个USB网卡,一切就搞定了。所以卖他个USB网卡就OK了。

网友:
外接个 USB 网卡,简单快捷,支持

网友:
修这个浪费时间 还担风险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本来都没报多少钱! 你报几十他也觉得贵! 还不如给他卖个外接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真是也不干,,要是干一下不开机了就不值了,,,给他加一个外接USB网卡吧~!

没那么严重

网友:
真心觉得卖他一个USB网卡接口划算

网友:
要是快捷就给他USB网卡,或者自己看看能力咋样。。。动手修

网友:
首先要查一下网卡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