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K2248点不亮

楼主(2013-03-30):
K2248点不亮,指示灯一直闪。发现有一个电容爆了,换了后还是点不亮,有吱吱的响声,从开关管开始电压就跳变,后面的12V和5V电压都跳变,电源板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直都在吱吱的响,我450V大电容和开关管已经换过了,

网友:
灯管打火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和初级的50V22UF电容,这些都是重点,一般跳变都是由5V22UF那电容引起~

网友:
断开12V到高压的连接处,看是否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和初级的50V22UF电容,这些都是重点,一般跳变都是由5V22UF那电容引起~

我电源管理芯片7575换了,50V22UF先换成50V47UF不行有换成22UF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电源管理芯片7575换了,50V22UF先换成50V47UF不行有换成22UF还是不行

果断的改电源板吧,跳变这问题最烦人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的改电源板吧,跳变这问题最烦人最难搞~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主要是这一款机子好多次这问题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C:
你的頭打火了

网友:
很多都是这样,肯定有问题了,要是我先把电容全部换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頭打火了

你是来找架子的吧

网友D:
后面如果有两极管,也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如果有两极管,也换掉试试。。。。

我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最后没办法客户要急着要,直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