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关机后重启

楼主(2013-03-30):
东芝笔记本关机后重启,有时候关机不会重启。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装过了不行

网友:
是软关机是硬关机 ,硬关机的话 量下可能是开关按钮的电压偏低的原因

网友:
我是正常关机,关机后还要5重启,有时候会正常。如果重启我按开机键5,6秒后就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