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0无信号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30):
型号:DELL E1910
故障:插信号线无信号显示过程:拆机后首先测量VGA旁边的二极管,两个二极管(ZD103,ZD104处)测量结果为短路,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二极管短路附近肯定还有其他的芯片短路,继续把这两个坏的二极管拆掉后继续测量,果不其然旁边的两个IC(U102,U103)也短路了,拆掉之后继续测量,仔细把VGA到MCU的线路的芯片都检测了一遍然后从废板上拆了两个二极管换上,通常U102,U103这位置的IC都是保护IC废板上没找到相同的所以就没装~
         二极管换好后把屏线拔掉然后上电插信号线,指示灯常绿没有变黄待机说明驱动板已经检测到信号了,然后万用表量了下屏供电电压有没升高(怕把屏烧坏),电压为4.9V电压正常,拔掉电源插头把屏线插上之后上电试机,指示灯常亮,画面显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排阻会是U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阻会是U102??

大哥你见过电阻有短路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会是U102??

排阻用U表示吗?

网友:
我知道是啥玩意,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见过电阻有短路的么

我没见过,貌似论坛里有位牛人见过

网友:
在显示器中这样的坏的还是有好多的

网友C:
那两个IC不装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IC不装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吗

影响不大,主要起保护作用,手上有的换最好~

网友D:
上电之前还把屏线拔掉,说明楼主是个很认真的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之前还把屏线拔掉,说明楼主是个很认真的人哦

修驱动板就怕还有其他坏的没查找到引起电压升高一下把逻辑板在给烧了~

网友:
这个地方修过,是3个二极管并排的,经常在集成显卡旁边可以拆到

网友E:
三星的机子上见到过那种6脚芯片,不知道跟这个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机子上见到过那种6脚芯片,不知道跟这个一样不?

一样的,保护性的二极管,防止静电烧板的。。。。。。。。。。。。。。

网友:
我那三星的板子没修好,最后换板解决了。显示器和主板都烧了,说是插电的时候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