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用手机连不上

楼主(2013-03-30):
我家路由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可以,有时用智能机却不行《很无语

网友:
手机问题多了。

网友:
手机问题把    怎么是贴子都有!

网友:
密码问题吧?

网友:
手机设置问题

网友:
连不上的问题具体现象是什么?是搜索不到网络,还是连接失败?
建议看看路由器是否设置绑定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