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无铅芯片

楼主(2013-03-30):
请问一下安泰信8586B拆无铅IO芯片要调多高的温度才行

网友:
260吹一分钟左右

网友:
無鉛245~260...有鉛225~240
不能吹太久..
要拔bga時用級進式加溫
不然很容易起泡或者爆板

网友:
300多度吧!吹得时候朱意装换角度

网友:
225度,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