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96显示器电源灯频闪

楼主(2013-03-30):
长城G96显示器电源灯频闪,拔下屏线电源指示灯正常,亮一下蓝灯,几秒后红灯,怎么搞啊,新手小白,(驱动板已经更换)

网友:
拔下屏线电源指示灯正常,是不是供电不足,电源板子的问题,驱动板换了,你查查电源板的,12v 5v,滤波电容漏电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多半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下降或高压部分不良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是外接12V供电 忘记说了  呵呵

网友:
   不接屏線可以可能是屏上 電路問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是外接12V供电 忘记说了  呵呵

外接12V供电的电源最容易出问题,楼主先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12V供电的电源最容易出问题,楼主先换电源试一下。

已经换了外接电源 查了下屏供电 是3.5V,是不是低啊?19寸的,如果低的话,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吧?

网友:
某个电压短路,也会导致电源灯狂闪的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不妨把高压板也去掉,看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如没有接屏线再试,看是不是高压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