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3-03-30):
HP516不显示通病吗?  电流跳变多次最后停在1.6A,拔下内存也一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兄弟啊,故障没说明白,只会找通病是不行的。感冒都有很多种呢,何况电路板

网友:
刷BIOS 和 显卡,基本上都能搞定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款坏的多的 BIOS  显卡

网友:
晕死!查都不查就在问啦!

网友:
给个建议就是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是想刷BIOS 但是下载分不够了,所以发帖赚点下载分,嘻嘻...经过不断努力,加焊了了北桥和显卡,上好散热片还是不亮,大写灯闪3下,我就把散热器的螺丝松了一下,结果再按开关,竟然亮了,实验了N次都没问题,然后狂喜,打电话给客户说CPU坏了,让他加钱换CPU,客户同意了,心里窃喜中,结果从新上散热片的时候不小心用力大了一些,结果又是老样子了,然后继续从新加焊一遍,但是这次不行了,北桥摘下从新直球,仍然不可以,天哪!!!明天准备换北桥试试,不知道这叫做悲还是喜
..................

网友:
515 516 刷好不好了

网友:
我也刷过啊 不行的哦 刷后还出现掉电了

网友:
电路都不查。 哪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看见识AMD的北桥就悍一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有很多种的
你可以说详细些

网友:
不能CPU坐虚焊吗?

网友:
BIOS 和显卡

网友:
不插内存的情况下插诊断卡挡C5,插上内存挡48,不知道过没过内存,原来的北桥是0674034,我用0674032代换的

网友:
CPU座 北桥 BIOS 显卡,都干一遍过去,基本就OK

网友:
修好就行 就有钱收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桥显卡座子都弄过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行

网友:
什么信号都不查,上来就说是通病,你高人

网友:
我看还是自己多查查,把查过的问题,和换过的东西都说清楚。我们才好帮你

网友:
哥们 给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同样的问题。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行,没思路了

网友:
我感觉CPU跟北桥的面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