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确定一下这个IC的型号

楼主(2013-03-30):
牌子:TT XP550,
故障,全电压偏高10%
IC2被拆掉了,PG信号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和电容来改,想确定一下这个IC2型号及功能,8脚,连接PG输出

网友:
有限制,无法上传图片,垃圾网站

网友:
无图 帮不上你

网友:
只能剪切以后上图了

网友:
8个脚的,,,,,,,,,,

网友:
有些象ET7510。

网友:
百度查不到

网友:
后极还有一个LM339

网友:
今天正好修了一个电源,里面正好有7510这个IC,对照了一下,此8脚正好接PG,有可能正是却了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