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刚买的示波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小弟刚接触示波器, 买了利利普的100M。当我把探头接到示波器自带校准信号时候(5V方波,1KHZ),发现以下问题:
当探头拨到X1时候,耦合设置为交流,测校准信号的波形竟然有点怪怪的,大家注意上下横的部分有点斜:

当把伏/格 调整到 500mv时候就更明显了

但是如果把探头拨到X10,或者把耦合方式设置成“直流”,就没有这现象,也就是横屏竖直,
这是示波器质量的问题吗???是不是有毛病?????跪求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厂家不是配有一支无感启子吗?示波器探头上有一支补偿电容,就是用启子调整补偿电容来校正探头的误差,使校准方波成标准的方波。供你参考,你试一下吧,因为我用的探头地线是自己加长了的,需要补偿误差,我就是这样调整的,还有就是数字滤波器关闭和打开有时候也影响波形有影响。
       补充:示波器用前好像需要预热时间,环境温度变化也对示波器的准确性也有影响,从来用过的探头有时也需要校准误差。示波器还有一个功能,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尝试过调整探头上的补偿电容只对X10的情况下才有作用,拨到X1没作用,  。
这个示波器只要探头拨到X1测校准信号就有这样的现象,而且竖线上面部分还有点都抖动,调整触发电平好点, 但是耦合设置“直流”或者X10就完全没有以上现象

网友A:
       你尝试过有变化,应该说示波器没有问题,我探头比例一般不用X1,基本上都是用x10。对特别微弱的信号用X1。你还可以试一下,你校正方波的时候,探头连接好后,用一下自动,看怎么样?

网友B:
校准是直流电,你用交流搞,淫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是直流电,你用交流搞,淫才

新手不太懂这个玩意,初学示波器,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过有变化,应该说示波器没有问题,我探头比例一般不用X1,基本上都是用x10。对特别微弱的信号 ...

哦我刚试了一下用自动还是那样, 楼下说了标准应该用直流耦合测,看来是没问题了

网友:
补偿的问题。调一个探头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设置为交流耦合时候,会把信号里的直流成分过滤掉,而只取出了交流成分,导致波形里直流成分衰减,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1。挡位
2补偿的问题。调一个探头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校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