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13-03-30):
                一联想Y460(版号DAKI2AMB8D0  REV.D)键盘只有左右方向键能用,测量键盘与主板连接口CN2发现有两个MY连线对地短路。拆除IO 芯片 IT8502E再测短路情况消失。更换IO芯片后键盘功能正常。装好机器后进系统发现键盘右又灵了连触摸板也不能用了,再拆开键盘测CN2对地阻值没有问题,上电测电压1-26全为3.3V一切正常。没招怀疑BIOS有问题,把EC 的BIOS刷了一遍(该机两BIos,SB和EC各一个)没用,再刷SB的BIOS也没用。晕,再更换IO 芯片 IT8502E,装机好了。该机键盘接口CN2中MX\MY连线没通过3VPCU和排阻上啦,而是直接和IO的键盘模块连接的。所以CN2的1-26口全为3.3V.
    上传:Y460(版号DAKI2AMB8D0  REV.D) SB BIOS:
    上传:Y460(版号DAKI2AMB8D0  REV.D) EC BIOS:

网友A:
可能是你第一个EC有问题吧 !呵呵

网友:
Y460p的有没有MF0

网友:
Y460P好像这版很多类型、、、我刷好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第一个EC有问题吧 !呵呵

TB上买的,你懂的,呵呵!!!

网友:
哎,这些机器设计得太妖怪,有时还真折腾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