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台联想 W520进水机,I7cpu,插内存开机电流到0.8掉电

楼主(2013-03-30):
接了台联想 W520进水机,I7cpu,插内存开机电流到0.8掉电但是拔掉内存就不掉电了,测电源都没事、问题,可能是哪的问题啊,图纸跟bios都找不到

网友:
各路供电测了都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插上内存就掉电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属于信号部分掉电

网友:
没图纸修板子是有点傻眼

网友:
有便宜的板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A:
查下该有的电压都除了没 如果出来了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该有的电压都除了没 如果出来了就是显卡的事

遇见过故障差不多的吗?

网友:
图纸难找,BIOS上官网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