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F520TS 跑50 23 c1后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3-03-30):
如题,bios刷过,桥考过,cpu座考过,cpu供电ic换过,电容换过,依然这样,掉电后不会再上电,是主板保护了。求板神们给思路。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我是跑67后掉电~~~~不间断的掉电~~~~!!等高人出现~~~~

网友(2013-05-03):
这样只能换换 拆拆看 了

网友:
修过是来回的跑,显卡问题。

网友:
C1都跑过了,那多数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