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OS管的基础现象,有没朋友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3-03-30):
T410I笔记本主板,CPU供电MOS管中,其中一组一个上管,N沟道。红标笔接G 极,黑表笔接S极阻值403,反转标笔阻值就43了。另一组MOS管的上管红标笔接G极,黑表笔接S极,阻值为900,反转表笔阻值是600多。
找另一块板测试,有两组是红表笔接G极黑表笔接S极阻值400,反转后是43。只有一组是正反接都600以上。有时候测量多几次,就变成正反接表笔都低阻值了。
这种不稳定的测量情况是说明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至各组MOS管的G与S之间的阻值不稳?

补充:S对D正向有阻值,反向无穷。

网友:
以后慢慢的 你就会懂了 现在说你也记不住

网友:
不说怎么知道记不住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网友:
放电了乜有?

网友:
在线测有时也有可能是别的元器件造成的吧,拆下测试试呢,个人愚见,
新手前几天刚学MOS,

网友:
是的,好多东西,说一下是记不住的,摸多了,看多了,就懂了

网友(2013-05-14):
你好   上面说的测试MOS管方法是说拆下来放电后的测试方法  如果拆下来放电后反向绝对无穷  不然肯定是坏的

网友:
要拆下来  然后放电了再测量

网友(2015-07-11):
打阻值是经验上的大概判断,准确一点的还是要拆下来量的!我们用的数字万用表基本是红色笔是正极,黑色是负极,二极管档量测的时候万用表就是一个安全的外接电源,当我们交换红黑色表笔量测的时候,外围主板上的电路回路对万用表来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比如我们给主板供电,正负极对了能工作,接反了就会烧东西,原因就是两种状况下主板的回路完全改变了!!所以阻值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没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