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3-30):
三星1920的电源板,12V ,5V没输出,量下300V电压经过3个24K电阻,还是300V启动电压,
1。电压经过电阻不是变小,电阻不是降压的吗,经过三个串连的24K电阻,不是应该变的很小吗,
2。启动电压 300V不会太大吧,感觉上应该100V以内吧

板子上的六脚PWM芯片,1个是启动电阻过来,300V启动电压(太大?), 还有只会接地(0V),第三只脚是10V工作电压,第四只脚,是变压器过来300V,还有点脚是连光电偶合器,应该后面没电,所以量不到电压,另一只脚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应该怎样量??是什么?

刚开始学,不懂,表达的不很好

麻烦各位师傅有空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
这个猴子研究研究都会修 这种复合模块! 有启动的脚 有供电 300进入其实是给里面的场效应管供电
和3842没什么区别

网友:
看12V和5V输出的二极管

网友:
把那个六脚的DM0565R换了试试

网友:
4楼正解,修三星的测量300V到了大电容后直接杀DM0565R,基本搞定70%

网友:
查12V5V有没有短路。不短路直接换ice2qr0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