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接按键板,也不定时弹出菜单,怎么办?

楼主(2013-03-30):
显示器不接按键板,也不定时弹出菜单,怎么办?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吧。程序错乱。也会引起。

网友:
刷程序会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
显示器不接按键板,也不定时弹出菜单,怎么办?    這句話没毛病嗎?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什么型号?我想我能帮上你。给你一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什么型号?我想我能帮上你。给你一个程序

长城G96的,我没编程器

网友:
什么也没有就不好办了,哪只能换通用板了。。。。。。。。。

网友:
你就不会先检查检查是不是按键坏了。为什么 一上来就要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G96的,我没编程器

没有编程器,那就找有的修了麦...

网友:
检查 驱动板 按键接口电路 电容啥的 兴许是有漏电的,

网友:
一些机子还是要用按键板上的分压电阻的,就是说不能够完全拆除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