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白(灰)屏维修

楼主(2013-03-30):
      一联想14002开机白(灰)屏,从维修电源的电流和硬盘工作灯上看机器可以进入系统。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从这可以判断应该是显卡问题(630的芯片)。但前几天修的一款SONY C22盲目判断的外接有显,内屏白屏,武断的判断为屏电路问题,其实还是显卡的LVDS模块供电问题,结果浪费一块屏。这次要小心,先假设屏电路问题,测屏供电3.3V有,屏保险OK,,屏升压电路VHG有23V,VGLF -7V,主芯片2.5V供电OK,单六屏线的LVDS信号用示波器测波形正常(显卡端、屏线端、屏主芯片端全测),唯独LCDEDID信号是闪波,但有3.3V高电平。看来屏的问题不大了,先测显卡供电,5V、3.3V、2.5V、1.2V反正该有的电源都有了,再测CLK_PCIE_VGA波形正常(浪费时间这肯定正常,否则BIOS通不过的)。好了拆显卡吧,扔在CA360上用中部预热5分钟再装上lenovo 显示在屏幕上了。拆了显卡重置630,装机加压测试2小时,再拆下扔冰箱里冷冻再2小时装机OK。老老实实修机器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
   上传:联想14002PFD图 版号: LA-3691P
    上传:联想14002独立显卡小版PFD图 版号: LS-3691p

网友:
真经典的故障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故障明显考虑显卡

网友:
,再拆下扔冰箱里冷冻再2小时装机OK。老老实实修机器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

网友:
不太好说 这种机子用通病  不好说

网友:
问题也没多复杂。但谢谢楼主的详细分析讲解

网友:
要我就直接干显卡了,何必搞那么多,

网友:
显卡630出问题了屏上的LVDS波型还正常?幅度也正常吗?

网友:
刚接了一台,看电流应该也是显卡问题,明天直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