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电阻把我给弄糊涂了 谁给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3-03-30):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大家都知道PQ 45 的G级电压是 VL 给的    .  而SPOK 只是起到控制作用  开启作用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SPOK 这个信号VL  就不能把电压输送到 pQ45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果没有VL 为什么SPOK 却能把电压输送到PQ45?   难道说是原因是VL和PQ45 之间 隔了两个电阻 而spok只隔了一个电阻吗?怎么理解呢

网友:
1VL   2 上拉 3 根据电路看电平的改变

网友:
我也糊涂了,求高手。

网友:
从VL处进的电压

网友A:
这里面没有上拉下拉,vl供电,spok正常则不下拉不正常则下拉,g变成0,你没看是100k电阻么,要是上拉就靠那个1k下拉?拉下0.1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没有上拉下拉,vl供电,spok正常则不下拉不正常则下拉,g变成0,你没看是100k电阻么,要是上拉就靠那 ...

哎呀可能我太笨了    不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
说简单了就是没有达到触发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
我也看不太懂,糊涂啊,你们说我有下载分怎么下载不了了呢?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你应该了解一下芯片控制信号的输出方式,常规一般有开漏输出和开集输出。不清楚百度一下。举开漏输出来回复你的疑惑吧,芯片内部集成一个类似于漏极接地的n沟场管,当模块控制极为高电平时,控制信号pin端输出低电平,你就是上拉有多高电压也没有用,统统经过内部场管泄放到地。当模块控制极为低电平时,输出高电平信号,这种输出方式一般都会配置一个上拉电阻和电压来提高芯片本身的驱动能力,你就是没有上拉电压,芯片本身也有高电平输出,只不过功率小驱动能力低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了解一下芯片控制信号的输出方式,常规一般有开漏输出和开集输出。不清楚百度一下。举开漏输出来回复 ...

讲的好。但估计他看不懂。不够通俗

网友(点评):
哥理解的也不深刻,照本宣科罢了,若要通俗我怕说错了误人子弟啊,所以欢迎饼哥批评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了解一下芯片控制信号的输出方式,常规一般有开漏输出和开集输出。不清楚百度一下。举开漏输出来回复 ...

哎呀呀  我终于懂了    多谢    高手  顺便把开集输出也说了吧    好方便大家学得更全面一点

网友D:
把SPOK看成一个开关,合上就接地,VL自然拉不起了。
SPOK断开就悬空由VL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POK看成一个开关,合上就接地,VL自然拉不起了。
SPOK断开就悬空由VL上拉。

现在我 完全理解了  谢谢

还有我百度查了开集输出   发现它和开漏输出作用基本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开集输出不能输出电压 最多只能悬空   而开漏输出除了可以拉低 同时还可以输出高电平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点评):
开漏也是需要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POK看成一个开关,合上就接地,VL自然拉不起了。
SPOK断开就悬空由VL上拉。

昨天我碰到一块三星主板  修好待机3伏5伏 然后发现没有CPU电压  修好有CPU电压后   可是电流才跑到0.47A  触摸CPU发现几乎没有温度   说明CPu 没有工作    你说CPU 供电都有了  为什么CPU还没有工作?它还需要哪些条件?哪里的问题

网友:
vl只是起到上拉电压的作用

网友E:
主板工作的最基本条件是,电压,时钟,复位。你这个情况还是看下这几个基本工作条件有吗,是看CPU上的。看你这个电流应该是没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工作的最基本条件是,电压,时钟,复位。你这个情况还是看下这几个基本工作条件有吗,是看CPU上的。看你 ...

我一个个查了   首先有主供电了  然后时钟有一点点电压  说明应该也有了的  但是没有复位 本来想换北桥的  然后想想  加电时序中的CPU复位信号是指开机电路的最后一个信号  。 CPU 得到复位信号就标志着主板即将开机                ,也就是说复位信号是开机的标志  不是CPU工作的标志吧 ?     所以我没有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呀  我终于懂了    多谢    高手  顺便把开集输出也说了吧    好方便大家学得更全面一点

开集输出模式顾名思义就是模块内部集成个三极管,原理和开漏输出是一样的。开漏输出是近几年开发的集成模块采用的输出方式,大家都知道场管是压控器件,和三极管比有诸多优点,就本体的能耗上开集输出的模块能耗有点高,但开漏输出和开集输出一样存在上拉电压能耗泄放弊端,所以后期的模块还专门采用p沟或pnp型漏极(发射极)接电源,源极(集电极)输出控制信号的模块。至于两种输出模式的区别,我也是顺便百度了一下,开漏输出适合在连接的外设电压比单片机电压低的时候使用,开漏不一定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开集一定要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上分析纯个人观点,很可能有片面的地方,还望饼哥和坛友指正。

网友(点评):
我就是非专业出身。只能通俗的讲。就算错了。我也认了。讲之前我都说明的:我只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解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