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SI4816DY 这个上下管一体开关管就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3-03-30):
线上图纸

只要装上图Q5这个管子。VDC就直接短路。
拆掉量不短路。

这个什么情况啊?
已经烧了几个管子了。
是管子型号错了吗?
买的是X4816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應該是此電路後面有地方短路吧
查一下後端對地阻值
看是否有電容短路或者其他零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