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开机掉电报system tenperature

楼主(2013-03-30):
HP G42开机提示什么BIOS怎么的 一大串看求不懂,我英语差 到第三行有个system temperature(90D)网上搜了下是温度高,竟然这样我拆开CPU散热片仔细一看I3的,重加硅胶上散热片,在取下来一看明白了,CPU小的那个头的硅胶与散热片跟本没完全接到,只接到了一半不仔细是看不到的,直接用剪刀剪了块薄铁片放上去开机不掉电OK了,我看好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降低成本不给他换散热片了,直接给他加铁片。

网友:
按常规来说应该是加铜片的吧

网友:
我有台也是一样不指导如何搞好哦,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高,再就是bios

网友(2016-10-25):
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遇到温控有问题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