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61pme-s2 接电自启

楼主(2013-03-30):
本人小菜鸟,有块ga-m61pme-s2。空板,不上cpu,内存,只接电源,插上电源,电源就工作?希望高手指导下,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维修,谢谢!

网友:
说清楚点。。不说清楚怎么给你说啊。。

网友A:
自动通电嘛 找PW信号啊 IO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通电嘛 找PW信号啊 IO等

谢谢!!我试下!

网友:
有些主板有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假如不影响主机工作,正常关机就没事

网友:
清理CMOS后会出现自动上电,能正常关机属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主板,加上电源,电源就工作!

看看能关机不?要是不能关机估计是IO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2016-06-24):
wo 我的也是这样 开机排真 有1点几v 这是不对的 我在找图纸  写

网友(2017-01-11):
量开机针有电没】

网友:
啥意思:说的是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吧,测量一下开机脚有没有.3.3--0--3.3的跳变吧